请问从DEMO到正式产品的过渡阶段叫什么?

楼主(2009-03-21):
DEMO就是比较大的、验证用的样机。
DEMO成功了以后,要再画正式产品的PCB板,包括重新选择零件型号。请问这一步工作的行话怎么叫啊?
多谢!

网友A:
小批量试产?

楼主:
我是说设计工作

就是“确定正式产品的原件型号并画PCB板”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名字?
小批量试产应该是在这个工作之后了。

网友B:
都叫什么“试”

    样试、中试、批试,然后正式量产。不过楼主的Demo还称不上到达样试阶段,应该是原型样机,到样试阶段离最终产品应该已经非常接近了,此阶段就不应该再出现明显的Bug,只是为了最终的定型开始进行工艺参数为主的测试。
    不过这些“试”主要是管理问题,在当前的国内多数企业都不大讲究甚至一窍不通,山寨的就更不用说了,其结果就是国产产品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

网友C:
重新选择零件型号

那就叫重新设计了

楼主:
本人不才,DEMO用的是分立元件

但将来要改成表面封装的元件。只好“重新设计”了。

网友D:
这样的DEMO只能算是预研或可行性验证,或是市场试探

接下来才是正式的立项和新产品开发,根据LZ的描述,你的DEMO还没有也不能进行各种工况测试,所以离正式产品还差得远。

接下来的阶段应该叫产品开发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