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失效该如何操作

楼主(2009-03-22):
各位同志
现有一单片机(MSP430F169)程序已运行一年啦!
在检测中心全通过检测(抗干扰)
但近来在一环境下总是死机。测试是晶振受干扰。系统自认外部晶振失效
自启动内部晶振——这是430时钟特性

由于电路以成型——外加看门狗无法实现。内部看门狗已开启。

请高人指教。

该如何安全操作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晶体质量或匹配参数不良所致

重点在这两方面检查。

楼主:
晶振质量与参数匹配不是问题

我问的是:在非正常情况下
          受干扰引起。MCU自动切换到片内DCO晶振了
          而要重新开启外部高速晶振,要一个过程

请教如何安全操作

楼主:
请高人帮忙、现身

网友B:
就说外部晶振坏了,CPU还是在运行的,怎么来个"死机"呢

看来是初始化时钟系统的顺序错了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