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能起振

楼主(2009-03-22):
我现在用的是PIC单片机的CF745芯片,晶振是4M,出现了晶振有时好有时不好,具体现象如下:外接电容接一个20P的能起动,接二个不行,有时接二个和一个都不接都可以,还有一个现象是温度在6-8度时就不能起振。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晶体质量或参数的问题

质量问题不说了,但很多情况下其实不是质量问题,而是设计者忽略了晶体除标称频率、精度、温漂外的其它参数,如负载电容等等,晶体必须做正确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