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可控硅的问题请教(附电路图)

楼主(2009-03-22):
各位大家好,请教下以下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呢?是以前师兄做的一个小电路板,好像是要实现串激电机的测速中可控硅控制部分,左边应该接电机吧,右边2和4脚接的什么信号呢?还有就是过零检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电路不是过零检测的部分吧?

请大家帮我仔细讲下,谢谢啦

楼主:
问题补充

我用一个变压器输出的次级电压经过一个整流桥后输入光耦TLP521,输出为100HZ,5V的脉冲,输入到单片机的int1中。之后单片机怎样实现延时触发可控硅导通实现调速。这部分我不是很明白。

可控硅部分是一个小板子,如上图。是应用moc3021触发双向可控硅,图中的74LS00应为74LS08(双输入与门),我不明白这个地方为什么使用与门,与门的两路输入信号是什么?光耦前后以及双向可控硅前后波形如何变化?这部分实现了什么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电路的目的不明,无法判断。

与门的两个输入端应该一个是全局控制端口,一个是MCU送过来的控制信号

网友B:
可控硅

请问一下,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如果我输入交流电压是230V~250V之间,怎么用可控硅控制输出稳定在交流电压位210V呢?特别是对于感性负载,要怎么来实现呢?

网友C:
此电路仅仅是一个可控硅的控制电路,并不是过零检测部分

网友D:
这个不是过零检测

这个产品不是过零检测,是随机型,可以调电压的。左边接负载,右边可以单片机电压控制。

楼主:
感谢

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可能说的不够明白。

过零检测电路输出100HZ,5V的触发信号,输入到单片机的INT1中,下降沿触发,中断响应以后,T0控制P1.3口输出可控硅的触发信号接到那个图的右边第四个接口中(今天问了老师)。第二个口通过一个电阻接地,图中的74LS00应为74LS08(双输入与门),那么与门上面那个输入始终是低,那么要想光耦导通,与门的下面的输入也要为低,这样的话双向可控硅的触发信号是什么呢?可控硅是电流触发吧,应该是个瞬时大电流脉冲,这样的话与门打不开啊?

 另外,过零检测电路的作用是单纯的输出INT1的触发信号么?双向可控硅要设定导通角,必须识别电压零点,这个是不是也是过零检测电路实现的呢?另外,导通角是如何设定呢?给T0中提前装入一个值么?还是怎么控制,这点不是很清楚。双向可控硅输出的波形又是什么呢?断续的正弦波么?我贴出的那个电路只是实现了控制电机的启动么?还是能调速?

看的资料很多,有点迷糊。

网友D:
你这个是控制电机调速的

兄弟你查一下光耦资料你就知道了,我是搞固态继电器设计的,这样的电路接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