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给7805和34063的实际应用做个总结性发言吗?

楼主(2009-03-23):
我在看别人的设计中,发现很多人在用7805时,在电源输入脚串一个电阻,一般这是从24V降到5V的情况下,就我现在的知识来看,如果这个电路的电流很平稳,或变化幅度很小。还是可以在大电流(》100mA)的环境下给7805分担一部分功耗的,副作用是相当于电源内阻增加了,可是现在很多电路就是一个MCU+几个74HCXXX,电流最大也就30mA,这种情况下7805的温升应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还串电阻是不是画蛇添足啊?还是还起到其他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24V到5V,电流在30mA以下),如果不考虑成本,只考虑可靠性,TVS+防接反二极管+7805的方案和MC34063的方案在可靠性(包括对抗外界干扰)那个更优呢?一般7805温升到多少度就不可接受了?

网友A:
压降19V,30mA,接近0.6W的功率,很烫

楼主:
一般我就用9V,20mA的样子,

甚至更小,比如说24V到5V,10mA,这种情况下7805和MC34063的可靠性相比如何呢?7805是不是还是有它相对DC-DC适用的一个范围?

网友A:
压降低,对纹波要求高用线性稳压器,压降高,DC-DC

楼主:
也就是说线性稳压是输在电流小,效率低,

对不在乎效率,电流又不大的情况是最合适的了?对干扰它比DC-DC如何?

网友B:
34063的干扰大

做几块样板没问题,如果做批量几千块,就好玩了。没有研究透还是不要用。还有其他的一些开关电源芯片,看到太多的板子直接抄芯片DataSheet,反正是老板的钱,交差了事

网友C:
LDO — DC-DC

7805压降太大一定要电阻分压,要不很烫且不稳定,34063很多冒牌货,要注意效率。

网友D:
回楼主:如果电流不大,是画蛇添足

如果电流很大,增加电源内阻
也就是降低了电源的可靠性

网友E:
LS,有时适当增加电源内阻是有益的!

比如有强干扰的情况下,CMOS工艺IC很可能会发生栓锁效应,这会造成电源短路
而这时给控制电路的电源串个电阻,既可限制最大电流,也减小了IC、滤波电容的电压应力、降低了稳压IC高电压下时击穿的风险和万一IC击穿的后果,还可以形成∏形滤波,显著降低输入端的纹波,并且隔离电源输入端的串扰。

楼主:
回老X,

那还不如直接串个电感,我现在就是要用在一些电流很小的场合,7805比DC-DC还是方便太多了。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F(2010-03-30):
权威的呢

网友G(2010-05-08):
那还不如直接串个电感,我现在就是要用在一些电流很小的场合,7805比DC-DC还是方便太多了。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引用 楼主:

  大压差小电流,功耗和温升范围内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H(2014-01-28):
我用12v降到5v直接接到手机上,一段时间后芯片都烫手

网友I(2016-10-11):
引用 网友H:
我用12v降到5v直接接到手机上,一段时间后芯片都烫手

手机充电电流能到1A以上,算下来7805有7W的纯发热功耗,肯定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