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俺这个**吧

楼主(2009-03-23):
本来以为对三极管有些了解了,但最近看到三极管很多稀奇古怪的接法,然后就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论三极管工作在哪个区域,我想问的是三极管怎样就能工作?是不是只要在集电极加一个直流电压就行了?输入信号是不是只能加在基极上?

网友A:
这要看你对工作是怎样的定义了。

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目的达到了,那么就可以说它工作起来了。

但是,现在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楼主:
~

举个例子吧,我之前发过三极管滤波电路(在这个版块还能看到),三极管的集电极加了24V直流电压,然后有个偏置电阻Rb,这时基极有直流电压吗,有的话是多少V?
我的疑问就是三极管如果想工作,是集电极和基极都要加电压吗?

网友B:
晶体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

    楼主应该去看看大学课本,来这里的应该基本上是电子工程师或电子爱好者,三极管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基本应用电路结构是必须理解、掌握的。

网友A:

http://blog.ednchina.com/computer00/20038/message.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