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选择?

楼主(2009-03-23):
用MCU来控制10W的dc马达正反转,电源是12v的,是选DC-DC到5v,还选5V的LDO来给MCU 供电,哪种可以更好的避免马达干扰?

网友A:
如果电动机也是5V供电的,应该用DCDC

如果仅MCU部分用5V供电,整体功耗不大的话,用7805即可,LDO在这里反而不如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