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m模块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3-27):
我只知道Modem是起数模转换作用,其它就不知道了。请高手指点下它的工作原理,最好能把电路解释给我听。

网友A:
网卡和调制解调器,参考一下

网卡和调制解调器 来源: 作者:pxj 发布时间:2006-12-26

-

本章要点:网卡的分类、结构、基本工作原理和主要参数。 Modem的分类、结构、基本工作原理和主要参数。 网卡、Modem的选购和安装。
1  网卡
1.1  网卡的分类
  1. 按网卡总线接口分
  2. 按网卡的速度分
  3. 按网络结构分
  4. 按网卡的安装位置分
    根据网卡是否插在机箱内,可分为内置式网卡、外置式网卡。ISA总线和PCI总线网卡都是内置式的,USB接口网卡是外置式的,如图11-1所示。
  左下图是PCI网卡,右下图为USB外置网卡:
  5. 按主板是否集成网卡芯片分
     根据主板上是否集成网卡芯片,可分为:集成网卡和独立网卡,图11-2所示就是主板上的网卡芯片和主板后I/O面板上的RJ45接口。
  6. 其他分类
  主板上的集成网卡芯片和RJ45接口:
  1.2  网卡结构
    10Mb/s ISA总线网卡已经淘汰,现在市场上大部分都是10M/100Mb/s自适应网卡,并且是PCI总线的。下面以常见的10M/100Mb/s自适应PCI以太网卡为例,介绍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1. 主编码控制芯片 2. 调控元件 3. BootROM插槽 4. 指示灯  5. RJ45接口
1.3  网卡的基本工作原理
   网卡的主要功能是:读入由其他网络设备(Router、Switch、Hub或其他NIC)传输过来的数据包,经过拆包,将其变成客户机或服务器可以识别的数据,通过主板上的总线将数据传输到所需设备中(CPU、RAM或硬盘);将PC设备(CPU、RAM或硬盘)发送的数据,打包后输送至其他网络设备中。它的主要工作原理为整理计算机上发往网线上的数据并将数据分解为适当大小的数据包之后向网络上发送出去。
1.4  网卡的主要参数
   1. 网卡速度
   2. 是否支持全双工
   3. 对多操作系统的支持
   4. 远程唤醒
1.5  网卡的选购
   对于一般的用户而言,如家庭电脑联网、网吧、小型企业及公司办公应用等等,应选用PCI接口的RJ45的自适应10/100M快速以太网卡。

2  Modem
2.1  Modem的分类
  1. 按安装位置分
    (1) 外置式Modem
    外置式Modem放置于机箱外,外置式Modem根据与主机的接口,分为串口Modem(下图上所示)和USB接口Modem(下图下所示)。
    (2) 内置式Modem
    如下图所示为一款PCI接口的内置Modem。
    (3) PCMCIA插卡式Modem
  2. 按Modem技术分
  3. 其他类型的Modem

2.2  Modem的结构
    不管是硬Modem还是软Modem,都必不可少地要拥有四个基本功能模块,如下图所示。
        1. 主控芯片 2. 隔离变压器 3. 摘机信号继电器 4. 蜂鸣器 5. 光电耦合芯片 6. 串行NVRAM芯片

2.3  Modem的基本工作原理
  由于在电话线上传输的信号只能是模拟信号,于是,当两台计算机要通过电话线进行数据传输时,就需要一个设备负责数-模的转换。这个数-模转换器就是Modem。计算机在发送数据时,先由Modem把数字信号转换为相应的模拟信号,这个过程称为“调制”。
  经过调制的信号通过电话载波传送到另一台计算机之前,也要经由接收方的Modem负责把模拟信号还原为计算机能识别的数字信号,这个过程我们称“解调”。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调制”与“解调”的数模转换过程,从而实现了两台计算机之间的远程通信。
2.4  Modem的选购
  1. 采用何种芯片
  2. 采用何种协议
  3. 是否具有升级功能

<BIG><BIG>网络基础必修课图解网卡硬件篇</BIG></BIG>

<a href="http://images.google.com.sg/imgres?imgurl=http://doc.linuxpk.com/imgfiles/2005.10.28.9.21.36.1.13.jpg&imgrefurl=http://doc.linuxpk.com/24928.html&usg=__AKSYIqifSk4P4H-lSdo4xh4uDXk=&h=337&w=450&sz=25&hl=zh-CN&start=3&um=1&tbnid=Im0lsSixtr2Y0M:&tbnh=95&tbnw=127&prev=/images%3Fq%3D%25E7%25BD%2591%25E7%25BB%259C%25E5%259F%25BA%25E7%25A1%2580%25E5%25BF%2585%25E4%25BF%25AE%25E8%25AF%25BE%25E5%259B%25BE%25E8%25A7%25A3%25E7%25BD%2591%25E5%258D%25A1%25E7%25A1%25AC%25E4%25BB%25B6%25E7%25AF%2587%26ndsp%3D20%26hl%3Dzh-CN%26rls%3DGGLG,GGLG:2008-50,GGLG:zh-CN%26sa%3DG%26um%3D1%26newwindow%3D1" target=_blank>http://images.google.com.sg/imgres?imgurl=http://doc.linuxpk.com/imgfiles/2005.10.28.9.21.36.1.13.jpg&imgrefurl=http://doc.linuxpk.com/24928.html&usg=__AKSYIqifSk4P4H-lSdo4xh4uDXk=&h=337&w=450&sz=25&hl=zh-CN&start=3&um=1&tbnid=Im0lsSixtr2Y0M:&tbnh=95&tbnw=127&prev=/images%3Fq%3D%25E7%25BD%2591%25E7%25BB%259C%25E5%259F%25BA%25E7%25A1%2580%25E5%25BF%2585%25E4%25BF%25AE%25E8%25AF%25BE%25E5%259B%25BE%25E8%25A7%25A3%25E7%25BD%2591%25E5%258D%25A1%25E7%25A1%25AC%25E4%25BB%25B6%25E7%25AF%2587%26ndsp%3D20%26hl%3Dzh-CN%26rls%3DGGLG,GGLG:2008-50,GGLG:zh-CN%26sa%3DG%26um%3D1%26newwindow%3D1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images.google.com.sg/imgres?imgurl=http://doc.linuxpk.com/imgfiles/2005.10.28.9.21.36.1.13.jpg&imgrefurl=http://doc.linuxpk.com/24928.html&usg=__AKSYIqifSk4P4H-lSdo4xh4uDXk=&h=337&w=450&sz=25&hl=zh-CN&start=3&um=1&tbnid=Im0lsSixtr2Y0M:&tbnh=95&tbnw=127&prev=/images%3Fq%3D%25E7%25BD%2591%25E7%25BB%259C%25E5%259F%25BA%25E7%25A1%2580%25E5%25BF%2585%25E4%25BF%25AE%25E8%25AF%25BE%25E5%259B%25BE%25E8%25A7%25A3%25E7%25BD%2591%25E5%258D%25A1%25E7%25A1%25AC%25E4%25BB%25B6%25E7%25AF%2587%26ndsp%3D20%26hl%3Dzh-CN%26rls%3DGGLG,GGLG:2008-50,GGLG:zh-CN%26sa%3DG%26um%3D1%26newwindow%3D1"></ifr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