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哦

楼主(2009-03-27):
前年买了一个430的仿真器,原来好好的,现在不好用了。
前天发到杭州利尔达公司,他们说是仿真器坏了。
修好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我说时间太长了。然后他们说叫温州这边的和我联系。
过了一会,温州来电说叫我买一个新的。晕啊,成本就几块钱的东东,他们要150元。
还说旧的修的话可能要半个月甚至1个月。
我现在手头没有原理图,不知哪位能帮帮我,我想自己修下。

楼主:
呵呵

自己先顶下。

楼主:
我上网找了下

找到了一个电路图,但和我的不一样,
网上的图是25脚接电脑,9脚一边接目标板,
但我从利尔达买的是25脚接电脑,14脚一边接目标板,
而且网上的说可以仿11X 11X1 13X 14X 但没说能仿4XX
所以本也还没明白。

楼主:
怎么没人呢

怎么没人说说呢

楼主:
430的仿真器

他们称其为仿真器,其实叫LPT-JTAG接口板更合适些,
输入接25针的电脑并口,输出14个脚,接至目标板。
接口板上好像只有一块74244的芯片,其它的是什么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之类的。
所以不存在可编程的芯片。
应该是好修的,就是手头的原理图不能确定。

网友A:
如果没有可编程器件就非常简单了

查导线、接口,用万用表测量244管脚逻辑,当然,你得先弄清楚244的工作原理,电阻大不了也用万用表测测,电容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B:
售后真垃圾

兄弟在温州呀 我也在温州 可惜没有搞过MSP MCU 呵呵  顶贴!!!

楼主:
呵呵

现在利尔达给我原封不动的寄回来了。
自己先看看能否修好。

楼主:
xkzzwx

你在温州哪哦

网友C:
元件不多的话。。。

    元件不多的话,就先换IC,再换三极管。电阻、电容一般是不会坏的,当然也要用万用表在线测量一下其阻值,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有二极管,也在线测量,看看是否有击穿。

网友A:
有时,PCB问题也会导致故障

有元件晃动的话特别是接口元件,就更要仔细检查下面的PCB焊盘和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