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0博客的ISP下载线可以给Mega8和16下载吗?

楼主(2009-03-27):
(无正文)

网友A:
那个USB的ISP下载线可以下载MEGA系列的。

楼主:
~谢谢00回复。

我试了下,发现不能下载啊...但是S52可以下载,

现在这个的问题是有时关掉芯片的电源可以“Flash written succesfully",但是事实上时没有写进去。

开电源时问题就更大了,直接”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啊,再请教00了。

编程软件是progisp.

网友B:
事实上,usbasp最开始是只下载avr的,后来才可以下s51的...

能下s51不能下avr,绝对是你avr板子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我搭建的是最小系统,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可能是板子问题吧...
能给出具体的下载要求吗?

现在是供电,晶振(接上和不接上我都试了都不行),4位数据线一一对接(被下载的芯片业师Mega8),是不是哪里还有什么问题啊.....????

谢谢谢谢了。

网友B:
速度呢,你先把usbasp调低速试试...avr默认是1m内部震荡

网友A:
是的,这个下载线有低速模式,就那个跳线接上,先设置为

然后改熔丝,不要8分频,否则目标板速度跟不上。

楼主:
谢谢00和以上的兄弟。

真是郁闷,搞了两天了,就是搞不好,就是不能给MEGA8下载,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快速,慢速,自动....外接晶振,不接....当熔丝位被锁了:用外接有源晶振,外接其他单片机时钟,外界RC振荡器...都不行,死活就是不能下载...

网友A:
你首先找一个能够给它下载的下载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