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3-28):
用keil调试时,观测P0口输出,在P0的下面有个*ins,请问那是什么意思,*ins的数值要与P0口保持一致吗?如果不一致怎么办啊?谢谢!

网友A:
那是你外部输入的数值。当输出是高时,外部可以输入高、

当输出是低时,外部不能输入高,因为51的低电平驱动能力强,这样会搞坏IO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