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和直揰效果不同吗

楼主(2009-03-28):
我用一闪灯IC和一电阻一发光二极管做了一闪灯电路,电阻值确定以后,我发现用直插电阻和贴片电阻闪灯的时间不同,我把贴片电阻两端各连一导线再接到PCB上而不直接贴在PCB上时效果跟直插相同,哪位指点下怎么回事,

网友A:
直插的焊盘有寄生电容,导线有寄生电感

网友B:
    电路的参数会如此的临界?如果是高频电路也许可能,但如此简单的这个电路也许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这个闪光IC对外围的振荡电阻的精度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C:
肯定了,闪光IC的R都是百K级甚至M级的,C都是p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