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uter00 俺知道你是一代牛人

楼主(2009-04-05):
小弟在此虚心向请教变频器的原理
我已经查找了很多地方,但是找到的答案都是千篇一律,书上说的变频器原理就是下面a b c 代表电机的3个绕组,3个绕组按照下面的顺序轮流导通,这个解析很简单,我也明白,但是实际上走不通,原因就是,例如从第一种状态,切换到第二种状态,磁场跨度太大,容易产生谐波,电机波动也大,请问从第一种状态切换到第二种状态是如何细分步距,这就是我们初学者缺乏实际经验的地方,希望高手能帮帮我解答。我已经寻找了很多地方,但是还没有答案,只有这样

网友A:
这个貌似是步进电机的驱动呀,似乎跟变频器扯不上关系,

网友B:
看不出这和变频器有啥关系

网友C:
状态切换时当然不能突变了

需要有一个过渡,要不然怎么能叫做变频?

网友D:
变频是“模拟”的,步进是“数字”的

楼主说的貌似步进电机

网友A:
虽然俺没搞过交流电机的变频驱动,但是按俺的理解,

变频应该是将50Hz的交流电变成其他频率的交流电,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当然也可以将单相50Hz电变频后产生三相交流电,使电机更平稳。莫非楼主把三相交流电机的驱动理解成了这个步进电机的模型了?
三相交流电机那是三个绕组通上相差120度的三相交流电从而产生旋转磁场导致闭合环路的转子受力而转动的。跟步进电机的驱动原理那
可是不同的哦……

网友D:
变频的核心就是:力矩∝电压/频率

改变频率即改变速度--变频调速
同时改变电压,使得力矩不变(低速时电机不会堵转)

网友E:
步距细分是步进电机的一种驱动方式

是通过调节电流阶梯实现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应该是变频器的原理,我现在使用的就是IRFP460和FR307组成下面的电路结构
我使用一个500W的电饭煲串联整流桥后到下面的主电路,
如果不加上电容,马达可以转动,
加上电容滤波后,电饭煲仍然通电,马达不转动,证明有电流流过桥臂,因为出现高次谐波,电容相当吸收高次谐波,因此没有电压出现
以第一个图片为例,下面有两个框框,代表接通下面的两个开关管,然后切换到第二种状态,就是把其中的一个桥臂由开通下管改变为开通上管,因此磁场也跟着改变,图片当中的三个框框代表电机的三个绕组
我现在想请问,例如从第一种状态,切换到第二种状态,磁场跨度太大,容易产生谐波,电机波动也大,请问从第一种状态切换到第二种状态是如何细分步距,如何减少谐波的出现
再次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SPWM驱动的吧?要使用正弦信号产生PWM信号的?

找点大功率逆变器的资料看看。

网友F:
先搞懂逆变(DC to AC)再玩。

网友G:
你是四轴飞行器的驱动。呵呵,不过LZ说的太简单了,至少是同步机感觉是。如果是交流机就是SPWM,没有换相这一说法了,用一个正弦表,其它用相关理论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