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种TTL的芯片速度比较高?

楼主(2009-04-07):
(无正文)

楼主:
我查了查74LVC245

我查了查74LVC245,不行,延迟时间太长。

网友A:
245速度快的有:

LVCZ ALVCALVCH AUC AUCH LVTR

网友B:
能上百M的只有74F系列,其他的好象速度都不够

AUC AUCH 等速度更高,但到不了5V

网友C:
74F245传输延时最大7ns(50pF负载)

网友A:
AS的7.5nS BCT的7nS ABT、ABTH的3.6nS LV的8.5nS

其他高速的大多是低压的。
最快的AUCH  1.8nS,电压2.3V

楼主:
传输100M的信号,An<->Bn应该在2ns左右

楼主:
找遍TI,MAXIM,都没有合适的

网友B:
"传输100M的信号,An<->Bn应该在2ns左右"? 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