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LINUX 桌面环境的操作问题。

楼主(2009-04-10):
我手里有个 U盘,是用在 LINUX 下的,我想把它内容拷贝出来,可是里面是 ROOT 权限的,居然不能拷贝。可以看到内容。 我想把他拷贝到我的 硬盘。 我知道在 终端下可以 SUDO 变成ROOT ,可是图形下还是 我自己的用户,不是ROOT,而拷贝是要图形下的,因为我不知道终端下如何拷贝 U 盘。

请问: 如何在我这种情况下拷贝,要么在终端拷贝,我都不知道终端下如何看到 U盘,要么在图形下,可是图形下如何变ROOT?

多谢了。

我的 LINUX 是  UBUNTU, GNOME 桌面。

网友A:
在图形界面下,u盘一般是自动mount到某个目录

可能是/mnt下的某个目录吧,找到后直接在命令行下用cp就可以了

网友B:
进终端模式把权限设置下..

进终端模式把权限设置下..
UBUNTU是不允许ROOT登陆图形界面的...(大部分发行版都这么干)
怕马大哈直接删除根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