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低功耗实时时钟芯片

楼主(2009-04-10):
请各位仁兄帮忙提供一款低功耗实时时钟芯片,适用于便携式设备的,并且自带后备电源的。谢谢!

网友A:
1302 1307 8563

好多了

楼主:
请求

3V供电的,最好是SPI接口的。请推荐一款吧。

网友B:
理光 rs5c372

以前电表上用过,后备电源接供电电池就可以

楼主:
请求

有没有不用接后备电池的。我以前用过DS12887,那个就不用接后备电池,只是它不是低功耗的。

网友C:
去DS网站上去找找,好像见过有IIC带电池的,不过超贵

给个国内的链接http://www.whwave.com.cn/

网友D:
就DS12887那个体积,市面上随便找一个RTC加一块锂电都比他小

把DS12887砸开,里头就是一块一般DIP封装的IC加一块锂电池

网友E:
建议用DS12C887,曾经做过DS1302,非常不准的说

网友F:
rtc

8563 philips
8025 japan
ds3231 dallas
ds1302 dallas

网友G:
RTC肯定都是低功耗的……

网友H:
我也只用过1302

网友I:
cd4069

    去百度找下他的资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