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的高手们解决不了了!!!!

楼主(2009-04-11):
本人自制了一个232-485的电路,图如下:
 但现在有一个现象,不知道是否有高手能消除。
    就是电脑在发数据时,TTLTXD会有一个反馈信号。波形如下:    不加终端电阻时,0电平宽度约7.5uS,加120欧终端电阻时约为1uS
8楼的问题:485芯片是只发0的,发送0时,总线A低B高。发送1时,485芯片为接收状态,总线由于偏置电阻的作用,所以A高B低。所以总线为1。
11楼:本人改了下,偏置电阻改为了2.2k,但效果没变。
13楼:本人在7楼说了,下载STC程序,另外做了一块通讯板,没焊485部分。

本人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别人做232-485是怎么做的?
是否像我这样的问题无法解决?

楼主:
但现在有一个现象,不知道是否有高手能消除。

就是电脑在发数据时,TTLTXD会有一个反馈信号。波形如下:
不加终端电阻时,0电平宽度约7.5uS,加120欧终端电阻时约为1uS

楼主:
本人是准备这个东东下载STC芯片程序

原来用作485通讯时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昨天用其下载STC芯片程序时,老是握手不成功,仔细看波形才发现了如此问题。
不知哪位能否指点下,使电脑发数据时,不影响TTLTXD电平。

楼主:
谁能说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哦?

网友A:
把它断开。

楼主:
是把232与485芯片之间断开吗

本人另外做了一个没焊485转换部分的,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了。
但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你两个发送脚连在了一起,他们电平会冲突。

搞不懂你这个电路485怎么切换收和发。

楼主:
啊 00大姐也搞不懂啊 呵呵

电路理论上是没问题的,问题应该出在切换延时上。本人先试试看

楼主:
唉 没办法了

刚才试了下,
把3085第4脚与地断开,再与7414第1脚连起来。本以为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B:
120欧终端电阻两端都要加的

485发0不发1的办法总线的偏置要加强一些,并且最好仅在一侧加,你的问题就出在偏置上,又不加终端电阻……去好好计算一下。

楼主:
终端电阻加了测试过的

偏置电阻再减小的办法我再试试。

网友C:
re

我想问下
你的TXD接了地,这根发的数据线接地后。
RXD收数据没问题,但你怎么发送485信号的?TXD一直是低电平啊
而且STC下载时要收发都要的,软件问了STC STC要回软件信息的

网友B:
给楼上解答

我在前帖中已提到485可以用发0不发1的办法简化使用,逻辑1靠总线偏置实现,但此法不适合高可靠性应用及高速通讯。

楼主:
现在问题还没解决啊

楼主:
本人试了下

用DTS(DB9中第7脚)通过232芯片后再控制485芯片的收发,但也行不通。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想办法了呢

网友D:
这个电路估计没解了

不过不是绝对的,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问题的出现:当发送0结束,发送1时,485有发送模式转入接收模式后,A、B总线才能由偏置电路产生1状态,但是转换需要时间,在还没有切换过来前,接收端当然会出现短时间低电平。
市场上的转接头有很多这样的电路,人家的能用,我分析下,对于错请自己鉴定:
TTL电平的输出通过两级反相器接485的收发端,再通过三级反相器接485的收发控制端。估计是3级反相器的延时起了作用,虽然时间很短。
请真正设计这个电路的高手解释下

楼主:


网友E:
RS485收发切换要延时的,而且软件要避开切换时的状态

建议还是用典型的用法,TXD,RXD处理数据流,DTR或RTS作控制信号切换,自已写上下位机程序.
搞不定才怪了呢!

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找一个RS485转RS232,来验证您这电路通讯的可靠性如何.如果能通讯,多半是STC那下载软件兼容性不佳.

网友F:
楼主怎么这样说话

电平的宽度应当是在无传输线的时候测量。至于传输线造成的影响,要另行测试分析。

网友G:
加一个RC延迟

485的DI端不要接地,从232的Txout出来后经一反门过一极小的RC延迟在过一反门接485的DI端,要485的DI端动作始终晚于DE/-RE端的动作.

网友G:
前晚后早

DI的动作应较DE的动作前晚后早,232的Txout出来后经两级非门接485的DI端,在引Txout端与DI端经一与非门接DE端,这样Txout由1变0时DI要晚于DE几个ns跳变,而Txout由0变1时DI要早于DE几个ns跳变.先试一试,如果不行结合RC延迟还有招.

楼主:
本人有点怀疑485芯片本身的性能有问题。

网友H:
纯粹是设计水平问题……标题D看了就不爽……

反相器干掉;
串个电阻换成PNP的三极管,9012,8550都合适;三极管集电极接地,发射极接上拉电阻,发射极再接一个电容到地(如电阻为10K,电容为0.1uF,300bps-115200bps都可以搞定)。
发射极接反相器,反相器输出接485的控制脚;

原理就是空闲时TXD为高电平,485控制脚为低电平,处于接收状态;
通信帧的起始位是0,使485的控制脚为高电平,变为发送状态,RC常数保证了整个字节发送期间485都处于发送状态;

弄懂了原理,三极管换成NPN也是可以的。

网友H:
我们所用的串行接口是不分RS232和RS485的

软件里都同样处理(当然了协议是一主多从半双工的)……

网友I: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试验通过!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试验通过!

楼主:
25 26楼

用三极管的办法我在原来的许多产品中都用过,只是没加RC同步
原来用的是BC817,波形很难看,速度也快不了.
所以才改成74HC14的

网友H:
没加RC说明你还没理解加RC的意义所在……如果没有RC

那么你发送的一帧数据中‘0’是RS485驱动器强制发送出去的;‘1’则不是,因为RS485驱动器处于接收状态,是靠A线上拉电阻和B线下拉电阻“发送”出去的——显然驱动能力跟RS485强制输出相比是差距很大的……

网友J:
max30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