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ebo一般比较小,是不是射随器电路的一个缺点?

楼主(2008-06-22):
(无正文)

网友A:
谈不上是缺点

用射随器,说明输入阻抗较高,偏置电阻也比较大。

基极电位会很好的跟随射极电压,没遇到过任何麻烦。

网友B:
虽然不能说成是缺点

但确实可有这种情况,那就需要在发射结反向并联二极管即可.

网友C:
除非是设计问题,否则很难出问题

楼主:
是否这样

一般耐压上百伏的小三极管,BVebo却都在5V左右,eb结应该是最脆弱的一个地方。忘了哪个资料讲的,在e极控制,c极输出,适用于感性负载,安全性提高数倍。

网友B:
没听说过

网友D:
能将BE烧毁的信号还用放大吗?

楼主:
说的是

如果驱动线圈之类的,有烧管风险的时候,E输出有这种缺点吗?  教科书在哪个章节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