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参数如何判断。如何选择替代品

楼主(2008-06-23):
元件的参数如何判断。如何选择替代品

网友A:
参考一下

片状电解:
100 -----  电容量100uF
16G ----- 电压16v , G为封装尺寸代码,直径Φ10

M7 ----- 为1N4007整流二极管,1A,1000V

Z1一Z6用通表量一下,若有一方向通的话,则为1N4148二极管,否则有能为稳压管

贴片电容恐怕必需同电容表量了.

右下角的L用电感表测量

楼主:
如图 上图中的贴片二级管和一些滤波电容的参数我不知道   我如何选择替代品,

PS电容是不是只要选容量大点的都可以取代

网友B:
拆下来再找专门卖电容的人去请教~

应该可以

网友C:
... 那二极管呢??

网友D:
方法

二极管:观察二极管表面的字符,通过该字符进一步获得二极管型号,最后通过型号可以查得二极管资料。
电容:拆卸下来后用万用表的电容挡测量

网友E:
根据整理出的原理图可以分析出大多元件的替代品

网友C:
有一个 三极管 表面写有2F   这个是什么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