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字符叠加芯片.

楼主(2008-06-23):
可自定义字符的.
最好是芯片自身可产生行场同步信号

网友A:
很老的芯片有

似乎是upD6450,十几年前用过,最近看到厂商似乎还在生产。

新的不了解。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upd6453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upd6453

已经停产了,6450是不可自定义字符的.

网友B:
MB90092

MB90092啊,不过资会比较少,SD02C02也可以啊,
我现在也正在用MB90092做一个电路,不过还没有调试,SD02C02以前是有用过,效果还可以,就是外围电路比较多一点

楼主:
MB90092也太牛了

SD02C02可自定义字符,可惜没有内部同步.
M35055,STV5730有内外同步两种方式,可惜又不能自定义字符,
鱼与熊掌很难兼得

网友C(2011-07-02):
如果量不大,可以考虑用模块,有几个好的模块推荐 DS200M系列字库可在PC端在线修改,DS300M系列全中文字库还可以自定义**图标
需要的话联系我  0571-56708384  QQ:281978366  手机:13456959646

网友D(2013-08-16):
可自定义字符的.
最好是芯片自身可产生行场同步信号 楼主非7456莫属了.dp7456完全代替max7456 价格上只要进口的一半,功耗更低,欢迎咨询2355239033 许s 18948743251,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E:
UPD6453或者模块

网友F(2013-10-26):
OSD7516,全新的16点阵汉字字符叠加芯片!

1,内置唯一的固化的 96 位 ID 码。
2,PAL/NTSC 自动兼容识别,内置视频同步分离电路,字符白字黑边。
3,64 个可实时修改的 64 个 RAM 汉字字符点阵空间(16×18 点阵)
4,128 个可在线编程的 FLASH 型英文字符点阵(12×18 点阵)
5,512 个可在线编程的 FLASH 型汉字字符点阵(16×18 点阵)
6,整屏显示标准字符空间为 14 行 28 列,每行最多可显示 28 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