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的BOOT区问题求教!

楼主(2008-06-24):
有些FLASH芯片内有BOOT区,又分TOP和BOTTOM两种,请问这两种的选择依据是什么?如何在实际使用时选择是TOP BOOT还是BOTTOM BOOT?

网友A:
看你的引导程序从那部分开始引导

根据引导程序引导地址确定选用哪种flash,选错了程序就不能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我的设计中程序的引导地址可以是0x0100或0xFFF00100,
0x0100可以选用BOTTOM BOOT BLOCK的FLASH,
但如果是从0XFFF00100启动,选用TOP型的FLASH,以64MBIT的型号为例,其BOOT区在3F8000~3FFFFF(16位宽),而程序是从FLASH芯片的380080地址取指,不在BOOT区范围内,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吗?

网友B:
你可在top boot或bottom boot放置跳转到380080h的指令

网友C:
引导程序放在哪里?

引导程序是 boot-load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