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电流源这种比较贵的仪表吗?

楼主(2008-06-25):
我这里是一个小企业,最近做块板子,上面有个4-20mA输入接口。板子上有转换电路将电流转换为0-5V送给MCU的AD。
现在想测试此转换电路的线性、温漂等指标,需要用到4-20mA信号源。不过我打听的结果是这种仪表很贵,几千元甚至更多。
想请教一下大家,通常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自已动手做罢

程控电流源不是很难,

不过如果要求高的话那就另说了,

网友B:
如果经常需要测,当然买一块

如果偶尔用一次,买块精度高的电流表,自己搭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
两位都说自己做,

我也考虑过。不过我是做产品,总觉得用自己做的信号源来进行产品测试会有问题。

网友B:
你这个信号源根本不要求稳定

能在数秒内稳定就够了。最简单的,电池加上电位器手动调节都行。要求稳定和准确的是那块电流表。

网友C:
楼主对自己没信息

楼主对自己没信息

网友D:
还是买贵的表吧

想测试此转换电路的线性、温漂等指标----如果是这个目的肯定要买表.

自己搭的4~20vmA电路温漂就比你后面的转换电路还高,还怎么测啊

网友B:
回楼上

照样测。
拿个电池加个电位器都行。

网友D:
会楼上

你这个不是自欺欺人么?

拿更差的表去检测,能测出什么东西来?

网友E:
检测相对指标而非绝对指标,这样也可反映出产品的品质

    当然,如果是长线产品,最好用专业设备,至少也会更方便点,单此带来的效率提高就足赚回投资了,零星临时用用确实自搭即可,只是测试需要稍稍动动脑筋。

网友D:
标定设备本身的性能必须明确,才能得出产品的相对指标

自己搭的电路,本身的指标就很难确定。在用它去做标定设备是不合适的。除非产品要求特别低。

特别像温漂这种非线性误差,自己搭的电路根本没办法确定。

网友B:
回9楼11楼 zjp8683463

请注意我在3楼的这句“买块精度高的电流表”

标准表(电流基准)是必须的,恒流源是可有可无的。

老弟还不知道测量和量值传递的要义。

网友D:
回12楼

高精度电压表测非线性误差根本没有意义.

如果只是测线性误差,那没问题.但涉及到温漂,噪声等,光靠电压表

不行.还是要靠标定设备本身的指标.如果只是定性分析,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