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研究

楼主(2008-06-25):
图中Q1和Q2是T1的保护电路,AC1、AC2是交流220V,设计想法是:当T1正常工作时,IO2是置高电平(Vcc=5V),Q1和Q2不导通,当电路检测到T1失效长导通时(检测电路不在此图中),IO2置低电平0V,Q1和Q2导通,RB发热。

因为对模拟电路不太熟悉,请大家看看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用,有什么弊端没有?如果能用,Q1和Q2的参数怎么选,是不是CE耐压要400V以上,0.5A的,

呵呵,因为比较急,大家顶一顶呀!

网友A:
连“地”都没有,说什么高电平低电平?

就算Q2导通了,RB用2W?

网友B:
Q1是什么型号管?

IO2是地时....

网友C:
概念不清!

网友D:
VCC怎么与AC1相连? VCC会是5V?

  看不太懂!

楼主:
+5V是阻容降压取得的,是为了二三相限控制可控硅的

+5V是阻容降压取得的,是为了二三相限控制可控硅的。
RB用是1~2W的,实际是他的作用是可控硅短路时,IO2控制其导通发热,只要发热几分钟就足够了。

谢谢各位发言,请各位从实用的角度考虑一下。我只是先从原理提出来认各位帮忙看一看能不能实用,Q1和Q2我还没有选好型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本电路的Q2原来是一个光耦,但光耦的成本有点高,所以想用三极管来代替,原理上说,如果IO2是+5v时,Q1不导通,那么就导通;如果IO2等于GND时,Q1导通,那么Q2也就导通了,理论上在可控硅导通或不导通时,Q1和Q2上最大都会承受220×1.414V的电压,所以最好选耐压是400V的管子,不知道贴片的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