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74分频电路波形

楼主(2008-06-27):
我用74hc74做了一个分频电路,用示波器看输出.得到以下波形,为什么.请指教.现在我们需要将74HC74更换为 74LVC74,结果就是更麻烦了,串了电阻也没有作用,求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A:
振铃现象,很正常,没关系的

网友B:
并个10PF电容看,具体需要调节下!

楼主:
不太明白

请问这位大侠,并在哪里啊,谢谢!!!!!!!

网友C:
输出可以加吧

这个应该是高频响应的问题

网友D:
2楼正解啊

  如果谁的电路波形能做成方块 那才是奇怪的事情

网友E:
是啊,就应该是这样的嘛

网友F:
串470欧姆,阻抗不匹配导致的振铃

网友G:
也出来说说

好像叫做吉布斯震荡,太正常了,震荡曲线 都有 ,应该是 sin*e-t,不影响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不行啊,我们的这个板子用HC的还能用,但效果不好,想改LVC的,却又不能用,请各位大哥大姐,多费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