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长寿命电池

楼主(2008-06-28):
    有以产品,工作条件比较恶劣,考虑80°。
    一般有外部电源,但要求外部电源断电后能**半分钟左右,该产品设计寿命要求超过10年,寻找合适的电池,一次电池要求可以储存10年以上,充电电池要求能在浮充状态下工作10年以上

网友A:
多大容量?

楼主:
不大,有几十mAH就够了

但法拉电容好像不行,我没找到高温法拉电容

网友A:
我只知道法拉电容

考虑散热吧

网友B:
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电池

  高温每升高10摄氏度,电池的自放电增加1倍,常温以30度计,80度时自放电电流增加到16倍,目前最牛皮的碱性电池标称常温贮存寿命10年,80度环境下只能达到8个月;
  锌--空气电池不存在自放电,贮存寿命可达50年,但使用前需要激活,即取掉用于隔绝反应物质与空气接触的薄膜,经过几分钟后才有输出;
  二次电池可以反复充电,这是一个优点,可以通过涓流充电弥补自放电,但民用二次电池在常温下也只有几年的寿命,军品的不太清楚,但据说卫星上的二次电池,寿命也只有5-10年哦,卫星上的电池,工作条件可是好得很,温控设备可以提供一个最佳的工作环境。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只能选择法拉电容

有高温法拉电容,但没有任何商品级电池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B:
法拉电容寿命

目前只能达到60摄氏度2000小时,70摄氏度1000小时。

楼主的要求,我看只能是电感储能了,100年都问题不大。

几伏*几十mA*30秒,也就十来个焦尔的能量

大型风电用电磁储能器,能量密度达到兆焦/立方米

网友B:
睡梦中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几十秒钟的放电时间,电磁储能需要感量享级的大电流电感,并且具有很低的阻抗,这在民用条件下不太现实。
而且,为了这几十秒的后备供电时间,要用10年的附加功耗作为代价,也是很不合算。

还有一些想法:
1、弹性势能储能,需要解决切换时间问题
2、高压油侵电容储能,这个寿命长达20年,120uF/450V的规格可满足10J的能量储存,通过双向DC-DC与系统主电源连接,不可体积不可接受。

网友D:
既然有80度,不如直接温差发电算了

嘿嘿

网友B:
温差发电得有一个冷端

已经有这个冷端,事情就好办了。

这引出一个思路,搞个绝热的小盒子装电池,小功率半导体制冷片来制冷,保持电池温度在20-30摄氏度,需要额外的制冷功率(可能需要好几W)

楼主:
可20摄氏度也没有那么长寿的电池

就算可以保持20度甚至更低温度,也没有那么长寿的电池啊?
温差发电是不可行的,因为该装置的实际工作环境涵盖整个工业温度。

网友E:
估计只能用电容了

它又不是要求几十mA放电十年
只要能支持他所需时间即可
就算电容漏电还有浮充补的

网友F:
一次电池不可能;液体电解电容也不可能;

不知道固体电解电容行不行?

再就是二次电池,我觉得考虑好容量衰减多留余量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产品设计寿命要求超过10年”的电池应该还是游的,只是肯定不便宜哦~~~

网友B:
一次电池肯定不行

因为每次断电都要有后备供电。

二次电池,主要要考虑贮存温度和电解液干涸。长期浮充,电解液会失水。

除非内有压力传感器,气压过高停止浮充

楼主:
停电的可能性是非常少的

平均每年不会超过1次。

网友B:
每次放电一分钟以内?

网友B:
那答案已经有了,结合上面的贴子

楼主:
楼上理解错了

电池容量数十mAH就够,不等于数十毫安放电30秒。要求在超过1W工作30秒。

网友B:
对不起

刚回去看3楼,昨晚没看清是容量单位(眼睛近视),误认为是mA了。

几十mAh放电30秒,这个电流可大了。

最后给出确定的电流大小,别人才好出主意。

=====================================================
电池容量数十mAH就够,不等于数十毫安放电30秒。要求在超过1W工作30秒。

电压多高?电流多大?

楼主:
3.3V,300~400mA

有电时将由外部提供一个6V,2W的电源。

网友B:
高温锂锰/锂氩电池

常温理论贮存寿命510年,工作范围-55~200摄氏度
 相关链接:http://supply.battery.com.cn/offer_detail_467958.html

网友E:
锂电池不能以10C的速率放电,通常只能用2C左右的速率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