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或门逻辑IC最多有几路输出

楼主(2008-06-29):
请教异或门逻辑IC最多有几路输出,是哪些IC,我知道的最多是四路输出,谢谢!

网友A:
用CPLD或FPGA的话,想多少路都行

楼主:
re

是用在玻璃的静态驱动电路中的

网友A:
液晶驱动当然还是用专用IC更划算,也更简单

网友B:
楼主应该指的是“门数量”

4000系列和74系列的标准是一个封装内4个双输入异或门,仅此。

网友A:
而且,用异或门并不是什么好主意,实际使用的都是模拟开

因为驱动电压和逻辑电压往往不一致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请教xwj兄:用模拟开关如何实现

网友A:
唉,就是液晶行列驱动IC啦, 你到底要做个什么啊?

说清楚点!

用异或门是非常古老的技术了,
段数多的话最好还是用现成IC,不要异想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