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背光驱动的问题 AP3012

楼主(2008-06-13):
AP3012的性能参数:

  输入电压范围:2.6~16V;

  关断电流:1uA;

  静态电流:3.5mA;

  开关电流:500mA;

  开关频率:1.5MHz;

  过压保护电压:29V;

  软启动时间:550uS;

  反馈检测电压:1.25V,反馈端输入电流典型值为45nA;

  具有SHDN功能,最高SHDN电压为1.5V;

  内建过压保护功能,过压保护为29V;

输出电压通过下式计算:

  VO=1.25*(1+R1/R2)

请问我如果调节电阻,使输出电压VO = 18V时,能不能满足3*11,每行电流为30mA的LED背光,
一般的输出电压越大,其输出电流就会降低,所有想知道当AP3012电压为18V时能不能满足要求,希望知道的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你直接问这颗芯片的技术支持最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