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中断不够怎么办?

楼主(2008-06-13):
我们知道通常PCI总线上可以有4个设备,分别有4组REQ/GNT及INTA,INTB,INTC,INTD与四对REQ/GNT相对应,如果要在PCI总线上接入超过4个设备,此时相应的资源就不够用,就要对资源进行扩展,可以通过CPLD对REQ/GNT进行扩展,扩展后接入的设备,INT如何处理呢?此时中断资源还是4个。

网友A:
只能共享中断号了。硬件上中断信号做或(有效为真)处理

然后在驱动程序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再来决定具体是哪个硬件发生了中断。
你的硬件要提供一个可供驱动程序查询的次中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