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有源滤波失真度能不能达到0.001%(急!!)

楼主(2008-06-14):
 有一个1K的TTL信号通过几组二阶有源滤波器能不能使输出正弦的信号失真度达到0.001呢?麻烦有经验的大师给点意见谢谢,要不要用上无源滤波呢?

楼主:
还有

我现在一共加了六组大概在0.02%范围,可再加变化不大还有自激产生信号更不好了!

网友A:
是0.001还是0.001%啊?

只要低通滤波器有足够大的带外衰减和带内平坦度就能实现,但成本很高哦

楼主:
不好意思呵呵 是0.001%

楼主:
我只用了两组TLO74还能实现啊?

网友A:
以前论坛这个帖子的滤波器就可以带外衰减>100db,可惜图都

因为方波的谐波是3次以上谐波,因此输入截止频率1/3以上~截止频率以下的方波可以出来漂亮的正弦波

可惜论坛之前的图都没了,我的网页备份也因为硬盘数据丢失也找不到了...

网友A:
他是用8个运放做的FDNR电路

分析、计算特别复杂,想的脑袋大:-)

楼主:
我现在用了六个运放可只到0.019%

网友B:
也许末级该用无源的

0.001% = -100dB, 相当高的指标了, 运放自身还有失真
所以要选带宽/失真度指标都足够的运放, 还不行末级再加个无源低通, 滤掉运放造成的失真

网友C:
同意10楼 赤铸 意见

无源滤波放在最后。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看

楼主:
真的啊您做过?

楼主:
我想再经过一个无源滤波.

我想再经过一个无源滤波,可是LC中算出来的参数都不好配置,请问大家谁有参数呢?频率是1K最好参数可以配置.RC最好(比较好配置)可是RC经过无源滤波幅度降小再放大那不是又循环了吗?
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帮帮忙谢谢!

网友D:
做不到

同意王老师,我也认为做不到,不管你后面用有源还是无源,不管多少阶

楼主:
上面xwj不是说做到过吗?麻烦大家谁有他说的那个电路图呢?

网友A:
仿真是理论性的,实际器件有没有那么高的性能啦可就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