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于保护板载继电器触点的RC应如何选取?

楼主(2008-06-16):
只知道通常用碳膜电阻和安规电容,却不知道如何取值?
(负载主要是交流接触器或者电机线圈等感性负载)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吃不准负载特性时只能换不同参数多试几次

一般为0.1uF/630V+100Ω
观察火花情况,并逐渐增大容量,直至肉眼看不见火花.这就是匹配的RC参数.
记得86年玩FANUC数控系统,有个RC选配表,不过那是针对指定的伺服电机等负载,情况不一样也不能用.

楼主:
谢谢tyw大侠...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