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电量检测

楼主(2008-07-03):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这是用于1节电池供电的电压监测,升压电路电来稳定测试系统的工作状态.若是3v或其他电压,可重新计算分压电阻.需要细分,可用2只LM324.

ANA8101A33 去下面联系:

南京恩格蓝波电子公司
025-84647686/5/4-269
1000只/盘,0.58元/只(开票)
你可先申请样品
公司网址
                           http://www.ana-ic.com.cn/product.htm

楼主:
有没有电,只要测电压?

不需要测电荷?

网友A:
这个装置只是看一下电池的大致状况

还有方法就是测短路电流,若只剩几百毫安了就快玩完了,若有几安培,则是新的

楼主:
在设备里,不可能测短路电流吧

电池在设备里,设备要显示出电量,不可能测短路电流吧

网友B:
开关一确定负载,测量2次3电压即可计算出电池内阻了

判断容量用测内阻的方法是很准确的

网友A:
一般是低电压检测,低于一定值就报警

例如1.5v电池,低于1.1v就报警,若系统对电压不敏感,可把下限定到1.0v甚至0.9v

网友C(2012-03-22):
判断容量用测内阻的方法是很准确的
引用 网友B:

xwj老师,这个“确定负载”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2013-05-11):
一般都是监测电池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