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稳压电源芯片参数请教

楼主(2008-07-03):
请问静态电流和关断电流有什么区别呀,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静态电流指芯片在不接负载下的芯片耗电电流
关断电流指芯片在有负载但没有使能下的芯片耗电电流,(仅保留一小部分值守电路在工作)

楼主:
多谢tyw

多谢tyw

楼主:
继续问一下地电流

地电流又是怎么回事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