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批LCD模组,全新旧货,那位指点下怎么用?

楼主(2008-07-04):
去老板仓库里翻腾,找到几千个这种LCD,看上去是以前的LCD模组,但货是全新的,那个大虾认识这个吗,怎么驱动啊,不知道有没有利用价值,如果有,大伙凑点量,团购一批回来。

表面是触摸屏,应该不是现在4线电阻屏,而是上下各6条引线。有个两插的背光管。LCD宽16cm多,高7cm。

楼主:
如果那个大虾有资料

请一定告诉下啊,我送您两片,^_^。。。。。

网友A:
自己去啃吧

LC79401D.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9211630654.pdf
LC79431D.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9211714292.pdf

网友A:
有这些资料应该能玩了

楼主:
to:老t

哈,多谢了,老t,快把地址给我,明天我就把我顺来的两片发给你啊。你点亮了,一定得发个图给我。。。。嘻嘻。如果要多点,我再去顺。运费我都出了。

这种屏能够值多少银子?我准备买一批,看有什么项目要用就装上去,应该质量还不错。表面那层触摸屏完全可以换成现在地四线电阻屏的。

楼主:
还有一个芯片没有找着

M上加个圈
73101YXA

网友B:
应该叫全新的积压货,不是旧货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楼主还可以去找hotpower,拿几片贿赂一下,代码没准都有了,嘿嘿……这件事,要是老t和老hot同时出手,轻松搞定。

网友C:
是4位的480×240的单色屏,需要外配控制器,很麻烦的

而且是CCFL冷阴极背光,也需要加高压背光驱动电路,又是一**烦

驱动只能用SED133x+RAM+ROM,没有现成的板的话很麻烦的,
也可以用AVR、STM32等高速的单片机软件刷新,但基本上会占用掉全部CPU时间,而且还需要有至少14400z字节RAM做帧缓存,既麻烦也不便宜哦

至于电路,可以参照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9211630654.pdf
的第6页,应该是差不多的,自己可以把线量出来
它那插座每个脚都有大焊盘,这个倒是很方便。

至于前面的触摸屏,当然是当成行列键盘用了

网友C:
总之呢,不要钱的可以拿来练练手玩一玩,

做产品的话就不用考虑了,过时停产的东西,不好用也无法保证货源,

单色LCD屏现在国产的价廉物美的大把,都大是冷字节界MCU用的,太多更好的选择了。。。

网友D:
xwj资料很多啊,我只看出上面那古老的触摸屏。

网友E:
除非刚好有项目用差不多的屏

否则价值约等于0

楼主:
刚才问了下

原来他们仓库里有五六千片。得,老t, chunyang ,hotpower ,我一人贿赂你们五片怎么样啊,哈哈,如果那个做电路板,发一份给我,我负责打板。有没有兴趣弄来玩玩。如果需要,我找他要个十几片二十片是应该不要钱的。三位大虾,把地址弄给我吧。。。。

刚才查了,国产的320×240要3百多,这种片子应该可以及其便宜买到,堆到仓库是废玻璃。如果正好有产品要个屏幕这个应该可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