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8的问题

楼主(2008-07-06):
LM318的引脚和741一样,我做了个反向放大器,我是这样接的。3脚也就是正端直接接地,信号接电阻后接到2脚,之后加个反馈接到6脚,也就是输出引脚。4接-12,7接+12。输入信号为1K的正弦波,但始终出不了波形,还请哪个高手指点一下为什么这样

网友A:
把你实验的原理图贴出来先

网友B(2012-08-10):
请问您这个问题现在解决没?我也在用lm318,做的是电压跟随器,用的是单电源,现在发现用方波输入时,2脚电压比3脚电压高出1v,请问这是为什么?大神们能不能帮忙解决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贴个图吧  说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