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简单的1A的恒流源?

楼主(2008-07-07):
大概要求:
工作电压要能适应5~15V
负载电阻功率足够
有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A:
用晶体管搭即可

    一只晶体管,注意Ic和耗散功率要足够,一只LED,一只恒流电阻,一只偏置电阻,恒流电阻要流过1A的电流,注意功率选择。
    另外,还可以用LM317之类可以工作在5V输入的三端稳压IC做,电路更简单。

网友B:
恒流电阻?

恒流电阻是什么原理?没听说过,望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