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我电脑中了什么病毒?

楼主(2008-07-08):
在左下角处有个你个恭喜你获得6位qq靓号的图片。

网友A:
恩……我的电脑也有这个……貌似是21IC的网页才会出现……

网友B:
QQ尾巴用360杀一下试试

网友C:
可能是中了木马,我的系统从未出现类似情况

楼主:
有没简单点

有没简单点方法把它干掉,下载个杀毒软件,要注册什么的,不忙半天搞不定。

网友D:
不像是病毒,可那是个插件。

先关掉QQ 然后开网页试试,实在不行就修复一下IE。

网友E:
把这个广告的地址放到受限止站点去就没了

哈哈,也不行,俺也中招了

网友F:
用的是腾讯的浏览器?

换个浏览器试试

楼主:
和浏览器没关系

我用internet explorer 打开也一样。刚发病的时候打开很多网页,在右下角也会出现这个提示框,现在只有打开21ic在左边才会出现。

网友A:
哈哈~~~老T也中招了?赶紧搞定它~~~我也觉得是21IC的问题

我只有打开21IC才会出现这个……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3&t=2987489&tp=%u6655%u5012...%u4F3C%u4E4E21IC%u7684BBS%u4E5F%u4E2D%u75C5%u6BD2%u4E86...

网友G:
没碰到过

网友H:
不是21IC的问题!是你QQ的问题!

网友E:
俺根本不用QQ,其他网站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