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们,分析一个零点检测的电路,感谢

楼主(2008-07-08):
(无正文)

网友A:
本人拙意见

个人意见:
1、输入信号低于VCC-0.7V时,既便是波峰时,Q22也同样导通,输出“0”。
2、Q22接成共发射极电路,因为引入R48的电压负反馈,所以在输入信号低于VCC时的区域内,输出信号是一个模拟的输出信号。
结论:并非零点检测电路,就是一个跟随器。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感谢二位,那么Q22输出信号是怎样的呢?

网友A:
为什么?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真的还是不是真的要做比较器?

楼主:
这是一个转速传感器正弦波形的整形电路,整个图是这样的

网友A:
终于舍得放全图了。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