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9):
(无正文)

网友A:
这7905输出端输出的不是-5V吧?

应是17+V

网友B:
C8,C9这样接没问题

二极管并联电容的作用是为了保护二极管,使其在导通的瞬间不被大电流击毁

网友C:
这个电路不会输出-5V

网友D:
这不合罗辑吧

网友C:
7905的回路电流怎么流

你以同一个参考点测+12V和-5V是否都有?
如果可以输出-5V的话,楼主发了。
你可以申请专利了:你是首位使用线性稳压器实现电压升或降转换的牛人!
按你的电路:如果输入一个15V的电压,并可输出+12V和-5V;如果以-5V为参考点,就是可以得到一个+17V的输出。如果把7905换成7912,这个输出电压就是+24V,太牛了。

网友E:
j1是直流,该图肯定有问题,是交流呢?楼主经过试验了?

网友F:
负电源的电流无回路,你的所谓-5V的参考点是谁?

网友G:
这图问题也太大了,肯定画错了。

网友H:
先要说明白地在哪?

网友I:
C8,C9接的没问题,

二极管上并联电容是为了保护二极管.但是7905的GND没有接地.

网友J:
我看到一电路也这样

应该是正半周供电给7810,负半周供电给7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