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们指点一下我设计的这个BUCK型不隔离DCDC——

楼主(2008-07-11):
请搞过电源、特别是搞过类似BUCK的DCDC的兄弟指点一下,我这个电路可靠么?稳定性如何,效率如何(3A输出),是否完全可以取代LM2576HV-12V作为产品化生产大批量使用......还请兄弟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不明白你设计这样的东东做什么用
类似LM2576的集成方案也比你这个设计简单可靠低成本
而且你这个线路只是线性稳压而已。
还用两个TL431,浪费成本

楼主:
TO lyjian

1、LM2576普通版没有60V,HV的版本成本比这个高;
2、此线路不是线性稳压,是通过开关来稳压的;
3、如果不用431,兄弟有好的思路么,还请指点一下,对BUCK电路我没有经验.
4、如果此电路不可靠,能否指点一下,不可靠在哪里,应如何改正,或者如何保护?

网友A:
楼主能否说说怎么开关法,我看不懂它怎么开关工作

楼主:
----

我把输出接了4个51欧姆的电阻,输入调整到54V,测量输出电压为12V,输入电流为0.28A,我想这应该不会工作在线性稳压状态吧?

网友B:
20年前的教科书上才有的

扔掉吧,免得挨砖块

楼主:
to PowerAnts

嘿嘿,只要砖块有技术内涵,我就照单全收

当然如果有更好、更便宜的方案,我当然高兴

或者明确指出该电路该如何修改到工作状态最佳,我万分感谢

我当然知道现在早就有现成的模块(不隔离的有LM2576、MAX5090、LM5005等,隔离的各厂家的砖块DCDC更是满天飞),但从那个上面学不到东西.......

这是个技术讨论,不是商业贴,我只是想学到更多有用的东西

网友B:
即然你是抱学习的目的,那就讨论一下吧

参数有些问题,主要是电路参数不能满足TL431最小阳极电流要求,工作不正常;
这种电路的效率普遍不高,但精心调试,做到85%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原图修改为

1、将TL431阳极电流提高到2-4mA;
2、优化图腾柱驱动参数,重点加强P-MOS关断速度;
3、增加栅源电压钳位

网友B:
另外

下面一个2N5551基极需串一个比较大的电阻(10K+),降低其饱和度
电阻上并102电容加速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效率应该只有78%

网友D:
LS,78%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我记得DataSheet里面有这个电路,楼主仅仅是作了扩流

楼主:
to PowerAnts兄——

多谢兄弟的指点......

还请兄弟指点一下:这个电路安全么?是否能可靠的“开、关”?怎么保证安全、并可靠的工作在开关状态?如果我要输出3A,MOS管应选择多少A?

另:对于60VDC->12VDC,兄弟有更经济的方案么?

楼主:
.......

如果用MC34063来控制是不是就稳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