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合适的传感器

楼主(2008-07-11):
如下图:现需检测图中的镀锡铜线的位置并对其进行计数,纸带较长(编带式,一卷一卷的)靠马达拖动,现在需要对镀锡铜线进行准确计数,考虑到用光纤传感器但是镀锡铜线的长度与纸带的高度一样时就无法检测到了,所以想到有没有只对镀锡铜线有效的传感器而对纸带与胶带无反应,又想到用近接开关但是镀锡铜线直径很细只有0.5-0.7MM之间的范围近接开关检测无效;想不出好的办法了,所以求助大家推荐一些方法与一些特殊传感器!
传感器要求:非接触型 接触型不能用!!
             谢谢!!

网友A:
线阵CCD呢?

网友B:
线阵摄象机比较贵,而且调试使用都不方便,按照你

的精度要求,个人认为,可以用普通的CCD摄象机+视频捕捉卡+简单的模式识别算法来测量宽度,技术难度小,简明直观。

还有个办法(个人瞎猜),可以用红外对射传感器,加聚焦透镜和小孔,使其红外线宽小于铜线宽度,不知是否可行。

另外,一般的纸带上都有用于计数的小孔,如果你的也有,那就好办了。

网友C:
对射红外+窄缝

网友D:
LS正解,当然是首选光电开关了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

回3楼  纸带上面没有孔
回TYW  对射红外+窄缝怎样实现?不知是不是那种U形槽的对射光电开关?不知道红外光电能否穿透纸带(纸带为牛皮纸带)

网友E:
再就是电感式

网友C:
红外光电不能穿透纸带

成品红外光断续器的缝太宽了点,你还需要在铜脚的上方尽量靠近铜脚的地方放置一个与之平行的遮光窄缝,不能离太远,这样会造成虚象,当铜脚滑过窄缝时,红外光断续器就被隔断,发出一个计数脉冲.窄缝足够细的话,这是一个低成本的可靠方案.

网友F:
细磁棒电感震荡器,有铜线时频率会有变化

网友G:
re:awey

线圈有磁芯的话,基本是集中参数了,空芯线圈是否更好?

电视机高频头,用铜柱做微调,调节范围还比较大

网友H:
re

电感和磁电式的应该都可以,唉,刚搞完传感器设计,头都大了。

网友C:
电感和磁电式可能分辩不了那么细的铜丝

网友I:
用激光头,接收反射信号就可以

网友:
包装印刷行业用的色标传感器应该可以

楼主这个被检测物和背景有很大的区别了。薄一点的纸张红外光电能穿透,楼主这么厚的不可能了

网友J:
x射线也许可以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