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随机数问题

楼主(2008-07-11):
我第一次把硬币丢在地上,正反面的概率各是50%,假如第一次是正面,第二次也是正面,那第三次是正面的概率是多少,我觉得第三次的概率不是各是50%了,但是多少又说不上来,望大侠指教。

网友A:
与历史无关,每一次等于从头开始,当然是50%

网友B:
仅就单次的概率而言永远都是0.5

先验概率是有前提的,楼主的“前提”其实与事件本身无关,看一下大学教材《概率论》,理解了,就会对这类问题有个清晰的概念。

网友C:
哈哈,你记住了它的历史,可是你的钱它记不住

下次它愿意哪面朝上就是哪面朝上。。。。。。

网友D:
0.5

网友E:
准确的说,约为0.5

网友F:
跟你的爪子有关

楼主:
我中了双色球的三等奖,请问我再中奖的几率是不是小了

网友G:
书上说的理论是对的 但是现实中往往不会让人容易接受

比如你不小心连续99次都正面,那你觉得第100次出正面的几率是多少呢?虽然事物本身还是0.5,但是让人觉得这几率太小了。

网友H:
10楼你的说法前提就不对

除非有人舞弊

首先对于一个 硬币正反概率而言

从概率上来说,99次同一面,就不会出现的。

既然不会出现99次同一面,何来第100次概率计算的犹豫?

现实中的确和书上理论有所不同,因为加入了人为因素,比如出老千,比如心理作用导致手法有问题,比如有人掌握了一定的技巧。

要真说抛硬币就应当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机器来抛,并且抛的方式也要科学,能够体现随机这个前提。

网友I:
楼上说啥呢

“从概率上来说,99次同一面,就不会出现的。”

概率小不等于不会出现。
100次都是正面的概率是2的100次方分之一。
不信你试试:)

网友J:
哈哈~~~概率论上说,小概率事件是不可能事件~~~~~

网友K:
应该说“小概率事件是不太可能事件”,呵呵。

网友I:
扔一百次硬币

得到一个排列:011000010...

我们要扔出这样一个排列,是小概率事件。
但是,确实扔出来了。
所以,不是不可能的。
:)

网友L:
全概率中的独立事件,与历史无关,

每次从头开始,约为0.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