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dBm,功耗反而下降到1.5mA,你们猜这8引脚的中频IC是谁?

楼主(2008-07-12):
转电子工程专辑bajibaji 的发言:

市面上销售的有一种超外差接收板,功耗在7mA

左右,灵敏度达-115dBm,抗干扰同zarlink的KESRX04有一比,它的前置LNA由分立元件和PCB基质的电感组成,它的主芯片的印字被擦到了,它的名字是BH4126,是日本罗姆公司的产品。为什么要擦掉印字呢?我想有两点,第一BH4126是用在300MHz以下的中频IC,现在把它用在315MHz433.92MHz上有点不妥,反过来也说明小日本的东西好,我们不应该抵制日货,难道鬼佬选小日本进安理会是在犯傻不成。如果小日本翻敲你可揍它但它献给人类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拿来享用才是。不应该怕人砸日货而把印字擦到,这可能是第二点。含这种IC的接收板出口还不错,你看别人都知道享用它,为什么我们要去抵制日货,只有傻瓜才干这种事。人类要进步,嘿,现在又有人用分立元件加8引脚的IC做,灵敏度达

-130dBm,功耗反而下降到1.5mA,你们猜这8引

脚的中频IC是谁?()

这IC是什么型号啊?-130dBm !口水ing.......

楼主:
超外差接收机、零中频接收机和近零中频接收机

超外差式接收机(heterodyne receiver):
优点(benefits):
1.        超外差式接收机可以有很大的接收动态范围
2.        超外差式接收机具有很高的邻道选择性(selectivity)和接收灵敏度(sensitivity)。一般超外差式接收机在混频器前面会有一个预选射频滤波器,在混频器后面还会有一个中频滤波器。这就使得它具有良好的选择性,可以抑制很强的干扰。
3.        超外差式接收机受I/Q信号不平衡度影响小,不需要复杂的直流消除电路。
缺点(drawback):
1.        由于超外差式接收机一般会用到一级或几级中频混频所以电路会相对于零中频接收机复杂且成本高集成度不高。
2.        超外差式接收机会用到很多离散的滤波器,这些滤波器可以是SAW或陶瓷的,但一般比较昂贵,而且体积较大,是的集成度不高,成本也较高。
3.        超外差式接收机一般需要较高的功率消耗。
应用:
         相干检测的方案中(QPSK、QAM)。

零中频接收机(homodyne receiver):
优点(benefits):
1.        零中频接收机可以说是目前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接受机,体积小,成本也很低,但是如果到了VHF频段设计零中频接收机将变得非常复杂、困难。因为频率越高,IQ解调器所用到的本振很难做到正交,频率也很难做到很准确,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增加AFC电路,自动控制本振频率。
2.        功率消耗较低。
3.        不需要镜像频率抑制滤波器,同样减小了体积和成本。
缺点(drawback):
1.        由于信道选择性完全是在基带有源低通滤波器实现的,所以诸如大的动态范围、低噪声和良好的线性度这些指标要求使得有源低通滤波器的设计和实现非常困难。
2.        需要直流消除电路。由本振自混频(self-mix)和强干扰信号自混频在基带产生的直流电压会恶化接收信号,需要用到直流消除技术。如果不应用直流消除技术,这种方案就只能用在没有直流成分的调制方案中(比如:NC-FSK)。
3.        因为零中频接收机的载波是在射频频段,这样载波恢复变得很困难,只能用在非相干检测方案中。
4.        零中频接收机对于I/Q不平衡度很敏感,用离散器件实现的I/Q调制器很难保证良好的I/Q平衡度。
应用:
        没有直流成分的非相干解调方案中(NC-FSK)。

近零中频接收机:
优点:
1.        近零中频接收机把射频信号下变频到接近于直流的低频信号,这样就避免了直流成分对信号的影响。
2.        近零中频接收机相对于零中频接收机比较容易实现载波恢复。
3.        近零中频接收机还具有零中频接收机的集成度高体积小的优点。
缺点:
1.        近零中频接收机还是I/Q不平衡度很敏感。
2.        近零中频接收机像超外差接收机一样需要考虑镜像频率的抑制的问题。
应用:
        频谱在直流附近的线性调制方案(GMSK)。

楼主:
LM358+分立元件是达不到-110dBm的

更不用说是-130dBm了

楼主:
没有人玩超外差接收板吗?

网友A:
现在的都玩零中频了

超外差固有的镜频干扰限制了其性能,二次变频有效改善镜频抑制,但多次变频带来的噪声令人头痛,零中频没这些问题

网友B:
-130dbm

哈哈,还真敢吹
我还敢说我做的模块灵敏度是-150dbm了

楼主:
蚁力神有什么零中频芯片推荐一下?

网友A:
俺十年前与零中频失之交臂

当年公司的产品主要是欧美市场,各种新技术都玩上了,98年客人拿来了摩托罗拉的对讲机给我们分析,折开后惊奇地发现里面居然没有两颗21.6MHz的窄带晶体滤波器(注1),由于担心辐射问题(注2),俺离开了那家公司。
后来的一年,一次与旧同事联系,得知那边已经上马零中频,当时还遗憾了一把。

注1:由于矩形系数要求很高,这类滤波器都是用两颗中心频率分别上、下偏离滤波器中心频率的晶体滤波器构成,对插入损耗,频率精度要求相当苛刻,还要配对使用,接线上还要分顺序。这一对滤波器,是对讲机中除了大功率RF器件以外,最贵的器件了。

注2:当时我负责25W的海用对讲机,那家伙很猛,工作时用试电笔去搭天线,氖泡会发亮,结了婚的工程师有生育的,全是女孩。

网友C:
PowerAnts 那算什么,当年...

俺做的那东东,
无源的节能灯管拉到1米外都还能亮,
全功率一开,2米外的液晶显示器完全乱套

最后当然是...

赶快闪人....

网友A:
无源节能灯管?

1米?无极灯也不会如此,疑惑ing

楼主:
chunyang玩高频,不是生了个很可爱的儿子吗?

http://chunyang.21ic.org

楼主:
零中频无线接收机:理想、现实与演化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2002-DZCS200221021.htm

网友D:
人体长期处于高强度的电磁场中是有危害的

    搞这类产品的开发时,因距离辐射源非常近,所以即使W级输出设备的近旁实际场强甚至都高于现实环境中应用的功率大得多的设备,接受辐射的时间也要长的多,更别说长期开发10W量级的产品了。距离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接触的辐射源虽然距离很近,但功率是mW级,实际场强不高。
    关于楼主所及超外差接收机的灵敏度指标,我也表示不可信,非特种电路,仅仅使用普通商用IC搭成的超外差接收机很难控制本体噪音,实际指标做到-110dBm都不错了。

楼主:
不知汽车遥控器的辐射有多大?

网友D:
可以忽略

即使功率超标因使用时间极短,影响也完全可以忽略。

楼主:
可是超外差接收模块的本振只要一上电就有辐射了

网友D:
接收设备在车内

中控系统完全可以设计成车钥匙打开后关断,另外,本振辐射的泄漏功率极低,最多也就是微瓦量级。

网友E:
??

系统带宽多少?如果280K带宽的话-114dBm就不错了,如果要到-130dBm,系统带宽3K左右还差不多。另外,功率是按峰值还是平均来算的。调制方式是什么,如果采用好的编码方式的话,系统灵敏度还能好几个dB。

网友F:
我也玩了很多大功率射频

生男生女 跟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跟生活习惯应该关系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