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管反射问题

楼主(2008-07-14):
朋友给我一产品,是红外对射原理的,接在水龙头下面:手伸进去出水,手出来水关;现在这产品有一问题:有时在手没伸进去时,也会偶尔出水,分析不是产品问题,而是水龙头下面陶瓷盆正底部的金属圆柱(让陶瓷盆水流出与留住的阀门)反射太强,造成手没伸进去时,接收管就因陶瓷盆正底端金属的反射而收到信号,造成产品误动作;如果把感应距离改短,此情况会改善,但感应距离太短了....
请教各位大师,你们有没遇到过此类情况,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主要通过角度的调整实现

    这里的角度有两层含义,一是发射、接受管要呈V字排列,光经交点是多数情况下手的上表面位置,二是传感器组件整体对盆体反射面不要呈垂直态,要留有一定角度。注意了这两个工艺问题,这类产品的“技术性”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B:
要减小发射接收角度

最简单的方法是双方加罩,罩的深度宜深一些,开口小一些。

楼主:
RE

嗯,谢谢两位大师.
1.我看过,光头的发射接收与陶瓷盆底部并非在同一直线,有一定角度的,所以我猜想是发射角度太大,我试试用发射角度小的光头;然后再试试chunyang大师的方法,发与收焊成V字形.
2.我本身光头也加罩的,可能罩长度不够长,试试maychang大师的方法,把罩加长.
谢谢.

网友C:
LZ从哪里买的探头,能否告知厂家,我想买反射型对管

楼主:
RE

啊?我的是对射啊,网上很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