炜煌WH500编程器能直接固化12F629吗?

楼主(2008-07-14):
炜煌WH500编程器能直接固化12F629吗?

网友A:
如果型号选择中有该芯片并且无适配器的提示就可以直接固

当然,如果不是DIP封装的还需要相应的转接座。如果型号选择中没有,试试升级一下,如果还没有就只好另选编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