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问题

楼主(2008-07-18):
如下图控制主回路,整流后的电压要采取什么方式滤波?只加电容滤波可以吗?负载为220V650W单相异步电机,如果可以应该用多大的电容?如果不可以那要用什么滤波方**和负载有关系吧?

网友A:
单相异步电机?

变频调速?

楼主:
楼上

是变频功能,电子换相器

网友B:
滤波电抗器

单单的电容器是无法组成滤波柜的,必须要加装滤波电抗器才可以

网友C:
220V650W单相异步电机?

lz是单相异步电机啊!

不是直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