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驱动一个12欧,额定功率5W的喇叭,用什么功放好 ?

楼主(2008-07-21):
如题:驱动一个12欧,额定功率5W的喇叭,用什么功放好 ?不要D类的。电路太复杂,成本也高,谁推荐一个便宜点好片子????

网友A:
任何输出功率10W左右的PA都可以

常见的TDA2030A等即可。

楼主:
谢谢chunyang 的回答

谢谢chunyang 的回答。我本来也选的TDA2030A,但DATASHEET上表明RL的典型值是:

Output       Power                  在 Po d=0.5%,Gv=26dB,f=40 to 5kHz
RL=8      15(典型) 18 W(最大)
RL=4      10 (典型)12 W(最大)

如果用来驱动12欧的喇叭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呢?功率超过了吧?

楼主:
chunyang大大快来呀

chunyang大大快来呀

楼主:
其他路过打大侠 侠女们也吱一声啊

其他路过打大侠 侠女们也吱一声啊

网友B:
你应该把你的要求描述的更清楚些

1、你要求的输出功率是多少?(用5W的喇叭并不代表你就要5W的输出功率。)
2、你要求额定输出功率时的失真是多少?
3、你要求的是单声道还是双声道?
4、你供电条件怎样,想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
.
.
.
规格给出来的功率和工作电压及输入信号幅度有关,你不要这么这么大的功率就降低供电及输入信号的幅度就行了(5W的喇叭你如果连续给它10W的功率,那肯定会烧。)

网友A:
楼上提醒的很详细,楼主应当考虑

至于你的担心,想想任何音频播放装置都有音量控制……

网友C:
最大功率受限于电源电压

如果是播放语音音乐,采用双12V或24V电源(TDA2030A)就很好.

楼主:
受教了

今天跑市场去把TDA2030A买来了。24V单电压输入。做语音广播用,喇叭额定是5W的。我也希望尽量让他声音大点- -!.所以就按5W算和用吧.单声道.没什么音质要求。失真也没什么要求。估计任何产品能忍受的失真我都能忍受.本来想下午搭板子的。可是库房说搭试板都没了。.汗~只有等着了。

楼主:
楼上的广告。。。。

楼上的广告。。。。发错地方了,我不是来找这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