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M +10dbm折算成mW是多少mW?

楼主(2008-07-21):
900M +10dbm折算成mW是多少mW?
在开阔地一般能传送多远?

网友A:
10dbm=10mw

网友B:
有关计算方法和由来,去我的Blog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1mW=0dbm。每增加10dbm,功率扩大10倍。每减少10dBm,缩小到1/10

因此,
10dBm=10mW
20dBm=100mW
30dBm=1000mW=1W

-10dBm=0.1mW
-20dBm=0.01mW

网友D:
能传多远不光由发射功率决定呀。

这个计算可以参考电磁波在自由空间的传播方程。其中包括接收灵敏度,发射功率,发射和接收天线增益(包括方向角增益),常数,还要去掉3dB余量和雨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