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简易的电荷泵

楼主(2008-07-21):
有问题请教

二级管 1n4148 ,电容 104,稳压管 12v
想实现5v升到12v,负载电流不超过0.5ma

现在空载还行,加上负载电压就上不去了

有什么可改进的
clk 频率 ?
电容 容量 ?
二级管型号 ?

网友A:
re

电容容量大一点,类似倍压的方法

网友B:
级数太多

5V转12V,3级为限

网友C:
不要那个方波输入也是个倍压电路吧?

不知道那个方波输进来干嘛的?

网友D:
减少

同意三楼的观点。

楼主:
改成3倍压,二级管换成1n5819

还是带不动负载,负载大概要增加到5ma
看来只能加大电容了
有105的瓷片吗?

网友E:
3级即可,电容太小了,自己去算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