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08-07-21):
当电池电压低于2.5V时切断负载.现场效应管不工作,请帮忙分析:

网友A:
电路是错的

楼主:
请指点

错在哪里,望指点

网友B:
是有地方不太对

1、三极管8050的基极低于0.7v就处于截止状态。电源电压低于2.5+0.7=3.2V时,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2、mos管的开启电压是多少,若大于3.6V,可能永远也不能导通
3、电源电流(600mA)驱动能力太小,电机电流太大(6A)

楼主:
电压

mos管的开启电压是2V.前面两个三极管都导通,mos管能导通可能不完全而且发烫.

网友C:
电机能动吗?

网友A:
输入电压大于3.2V时,ZD1和三极管BE导通,将电源短路

楼主:
ZD1不发烫

电机可以工作,转速较慢,场效应管发烫,

网友D:
你选用的MOS管开启电压太高了

规格书中的最小2V开启电压的条件是ID = 250μA。在这么的小电流你就不要把它叫做导通了好不好?
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不热才怪!
ZD1不发烫是因为你的运气好,运气不好的话ZD1和Q1都完了!
在Q1基极加电阻吧!
还有,更换低开启的MOS,调整ZD1的电压

楼主:
分析合理

楼上的分析有道理,能否推荐一型号MOS管

网友E:
原理没问题适当选择元件调整参数应该能工作

设计思想没问题适当选择元件调整参数应该能工作,就是太麻烦了,实现这个功能没必要那么麻烦,用了那么多管子。

楼主:
请指点

楼上的有简单的电路吗,你认为还可以减少那些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