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超声波换能器KQ230KH做一个超声测距

楼主(2008-07-22):
我要用超声波换能器KQ230KH做一个超声测距,可惜模拟的基础太差了,有没有人能指点一二啊。在网上查了查,基本都是40khz的电路,而且基本都是错误百出的,由于对器件了解的很少,连用哪个放大器来实现前置放大也做不到。希望高手的点拨。

网友A:
TL082、TL084、NE5532、OP37等就可以了

网友B:
找供货商要资料

http://www.szyujie.com/show_file/cn/product/read.asp?id=108
KQ230KH450)this.width=450" border=0>
特点:
. 坚固的外表封装
.方便多方面应用的柱型设计
规格:中心频率: 230kHz+/- 5% 最小发射灵敏度: 100dB re 1 μPa/V at 1m   在中心频率下 最小接收灵敏度:-180dB re 1V/μPa   在中心频率下 最小并联电阻: 400Ω +/- 30% 最小探测距离: 8cm*最大探测距离: 2.5m* 自由(1kHz) 电容:300pF +/- 15% 波束宽度 (-3dB 全角度): 15° +/- 2° 最大驱动电压:400Vpp(占空比2% 的脉冲) 工作温度:-40° C to 80°C重量 : 5g *脉冲回声模式最小和最大范围是根据最佳情况标定的,实际范围受驱动电路和信号处理限制。

楼主:
谢谢俩位大侠的提示,我试试看